[求助] nmos的WPE效应里的阱距是指哪里到哪里?

楼主(2021-07-08):
     各位大佬,本人最近在看nmos器件里的LOD和WPE效应,其中WPE效应里,pmos知道是沟道到nwell边缘的距离的影响,但是nmos呢?nmos没有pwell,那么nmos的sca、scb、scc是和什么有关的呢?这个时候sc指的是哪里到哪里呢?
     仿真发现改变nmos周边的pplus、nwell到nmos沟道的距离以及nmos自己本身的nplus大小都会影响sca、scb、scc的值,但是找不到其中的规律,还是不知道nmos的WPE效应由什么来决定的。。求问。

网友A:
我做设计的时候看的是管子的gate到well的距离,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理解的。这个问题看上去还挺复杂。

网友B:
PWELL是有MASK的,只是版图不画,后期到FAB通过逻辑运算产生出来。

去查看LVS文件,抽取的里面会有写,是如何定义PWELL的,每家的算法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ELL是有MASK的,只是版图不画,后期到FAB通过逻辑运算产生出来。

去查看LVS文件,抽取的里面会有写,是 ...

原来如此,学到了!非常感谢大佬!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设计的时候看的是管子的gate到well的距离,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理解的。这个问题看上去还挺复杂。 ...

我pmos就是这么想的,gate到nwell,但是nmos就orz

网友C:
除了到well的距离外,有的工艺会计算gate到有源区的距离,距离太近会有wpe,所以加dummy就好很多。
一般工艺design rule都会交代wpe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ELL是有MASK的,只是版图不画,后期到FAB通过逻辑运算产生出来。

去查看LVS文件,抽取的里面会有写,是 ...

大佬,能给讲讲这个Pwell大概和什么层次相关嘛?我看了一下抽取的cmd文件里面,写了一句话,pwell = (BULK NOT NW)NOT RING,没看太懂

然后对应看SVRF文件,也没找到pwell的定义,希望大神能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到well的距离外,有的工艺会计算gate到有源区的距离,距离太近会有wpe,所以加dummy就好很多。
一般工 ...

这样嘛,设计手册里面我看到有计算SCA的公式,但是nmos的话,公式里面的SC、SC1就不知道怎么对应了。一开始想着说是把nmos的wpe效应大概趋势找出来的,现在已经懵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给讲讲这个Pwell大概和什么层次相关嘛?我看了一下抽取的cmd文件里面,写了一句话,pwell = (BU ...

层的定义在一个文件里面,或者在LVS里面,不是SVRF里面,是每家FAB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