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部分参数在电路中不显示

楼主(2021-07-09):
求教这个是什么错*Error* evalalias: a macro must be defined before its use - fboundp('artParameterInToolDisplay)

网友:
这一个是CDF的callback函数没有正确的加载,看下pdk的说明有没有一些配置脚本之类的东西

楼主:
是的,目前用618没有问题,用617才有这个报错

网友:
看看函数是不是没有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