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金属线的直角拐角

楼主(2021-07-09):
如下图所示。在有多条bus线时,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来金属线的直角拐角。

网友A:
可以通过drc,来抓拐角
CONVEX EDGE METAL1 == 1

网友B:
这样的拐角会存在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drc,来抓拐角
CONVEX EDGE METAL1 == 1

谢谢老哥,在您建议的基础上,我又去看了下calibre文档,最后用了{ EXTERNAL [metal1] <= 1.00 ABUT == 90 INTERSECTING ONLY }语句来检查90度内角效果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拐角会存在什么问题呢?

在有大电流的地方,会存在尖端放电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有大电流的地方,会存在尖端放电的可能。

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或者研究呢?我想深入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尖端放电的话,不是更应该把外角给抓出来么

楼主:
花了点时间,用Skill写了个脚本来检查了

网友C:
噗~design manual 上都没有说不允许这样走线。
如果非要说尖端放电的话,line-end 那块是不是也是尖端。
那所有直角的地方都不能用了。那孔又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噗~design manual 上都没有说不允许这样走线。
如果非要说尖端放电的话,line-end 那块是不是也是尖端。
那 ...

需求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求不同

哦,那既然design rule 上有这个rule,DRC里没有写吗?
还需要自己写?

网友:
多高电压 就尖端放电了 有点夸张哦

网友(2021-09-01):
引用 楼主:
花了点时间,用Skill写了个脚本来检查了

您好,最近有碰到类似的检查,想请教您这个脚本的具体方法,可否分享一下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