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layout只显示background,其余层次不显示

楼主(2021-07-09):
这个问题已经困惑很久了

问题描述:
1.新建的.tf文件和display.drf 已经放到当前路径下
2.新建library加载.tf后显示加载失败
3.但是Layout里面图层全部显示,没有异常
4.关掉virtuoso重新打开Layout,仅显示background

另外:.tf/display.drf 同事用起來都沒有问题

请大神指导

楼主:
终归还是来源于这两个文件,有些层定义但是显示没定义,或者层号占用等等问题,会导致加载.tf失败,所以修改它,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想请问下 getSkillPath 获取的是什么的路径,获取它有什么作用呢。

你tf提示没有加载成功,重启肯定会恢复回去啊,你还是要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加载成功,应该会有提示的吧?

网友B:
你好,
(1)查看当前SKILL path,在CIW中,输入getSkillPath,回车。
(2)查看返回值,如果"."顺序在最前面,那么你的问题与skill path无关;如果"."顺序靠后,或者甚至没出现".",那么按下一条方法设置skillpath。
(3)设置SKILL path,使用setSkillPath函数。
    在CIW中输入 setSkillPath('("." "~" "~/cpu/test1"))
    "~/cpu/test1"只是示例
    可再次通过getSkillPath()检查设置结果。

楼主:
您好
Tools → Technology Tool Box → Manager Attach 里必须要选Technology library 我没有,我仅有.tf文件和display.drf文件。所以是否没法执行atta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查看当前SKILL path,在CIW中,输入getSkillPath,回车。
(2)查看返回值,如果"."顺序在最 ...

您好
想请问下 getSkillPath 获取的是什么的路径,获取它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点评):
我们为什么觉得把display.drf放在工作目录,virtuoso就会调用它呢? 其实virtuoso的调用位置并不只有当前工作目录这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tf提示没有加载成功,重启肯定会恢复回去啊,你还是要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加载成功,应该会有提 ...

是的,没错。
所以我一直误会了,以为第一次建虽然加载失败但是也显示layer信息,误认为跟文件本身没太大关系。

不过我这边修改了这两个文件,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4-12-11):
我把自己文件夹里面一些乱七八糟的文件新建一个文件夹放进去就出现这个了,我其实没排插出是哪一个文件夹移动导致的,懒得弄了,我把他们移回原位置就好了,不想折腾了,我是移动了某一个文件,导致路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