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罗工艺仿真达到啥标准才能开始画版图

楼主(2021-07-09):
上面图是放大器的蒙特卡罗process仿真,标准差4.8.
上面图是放大器的蒙特卡罗mismatch仿真,标准差753.36m.
加大宽长比失配变小了,但process的标准差如何降低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没有确定的答案,或者简单的说,仿真到mc不影响你的系统性能是就可以了。mismatch的影响可以增大面积来改善,也可以用chopper来改善;process的影响就看你设计的鲁棒性了,能够覆盖各corner变化下,OP的性能也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确定的答案,或者简单的说,仿真到mc不影响你的系统性能是就可以了。mismatch的影响可以增大面积来 ...

谢谢解答,我昨天给放大器加入了共模反馈,process性能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