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NMC结构的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21-07-09):
请问下图中的电路结构叫什么?是MNMC结构吗?并且前馈跨导gmf1在该结构中起什么作用如何分析?该结构的零极点如何计算分析?该结构的传输函数如何写?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解法直接列KCL方程就好了。这里提供给楼主一些直观判断零极点分布和设计的思路。这个是个三极点系统,其中第二级输出极点在miller分裂的作用下会产生低频极点,次极点由运放的输出级产生,至少在设计上我们希望它是次极点gm3/CL,前提是第一级的RC和第三级分离的足够远。为了节约第一级的功耗同时保证高增益,引入前馈级gmf1产生零点gm1/C1*gm2/gmf1来精确抵消低频极点,这样这个运放可以按照传统两级运放设计,主极点是R1C1。

这不是个很好的结构,因为pz canceling大概率发生在带内,处理的不好会有doublets出现,瞬态爆炸。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些论文看看,比如这篇
Analysis of multistage amplifier-frequency compensation.pdf (363.57 KB , 下载次数: 3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些论文看看,比如这篇

感谢回复!这个文章我有,并且这篇文章里面没有讲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法直接列KCL方程就好了。这里提供给楼主一些直观判断零极点分布和设计的思路。这个是个三极点系统,其中 ...

谢谢回复!能不能麻烦您抽空写个传输函数的小样?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法直接列KCL方程就好了。这里提供给楼主一些直观判断零极点分布和设计的思路。这个是个三极点系统,其中 ...

引入前馈级gmf1产生零点gm1/C1*gm2/gmf1来精确抵消低频极点请问这个有gmf1产生的零点的传输函数具体是怎么写的呢?能不能麻烦您抽空写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