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连线过窄会导致短路吗?

楼主(2021-07-09):
如果金属线太窄导致电流密度过大,从而金属线熔毁,是否会烧穿二氧化硅层导致短路?

网友A:
这个一般不会,Fuse通常就是这么做的,熔断后大部分正常,极小概率异常。异常的原因也不见得是烧穿介质层。

网友:
fuser熔断机理和一般金属连线熔断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1-11-05):
不会,金属烧断后呈现断路状态。如果是silicon烧熔电流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不会,Fuse通常就是这么做的,熔断后大部分正常,极小概率异常。异常的原因也不见得是烧穿介质层。 ...

Fuse上面还做了PA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