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和polygon转换

楼主(2021-07-09):
下图是path和polygon互相转换的skill,很简单的几句,但只能path转polygon,polygon转换path时会报图二的warring??为何呢?

网友A:
......
CIW已经告诉你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IW已经告诉你原因了

图二报的不对的,代码是循环的,假如选中的是path就转换成polygon,选中的是polygon则相反,可是从报的错来看,像是代码的if判断不能执行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二报的不对的,代码是循环的,假如选中的是path就转换成polygon,选中的是polygon则相反,可是从报的错 ...

试了一下 确实报上面的warning
如果只用leHiConvertPolygonToPath()这个函数 没有if语句是可以转换成Path的

网友B(2022-04-08):
因为  cv=geGetSelSet()~>objType 的输出结果是("rect")不是rect。以至于你的if判断是错的,它总是执行下面else的语句。所以对于cv,要加上car(cv)才会是rect,才能执行上面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  cv=geGetSelSet()~>objType 的输出结果是("rect")不是rect。以至于你的if判断是错的,它总是执行下 ...

谢谢!

网友(2022-07-27):
大佬们真棒,解决了我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