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运放输出级结构咨询

楼主(2021-07-09):
咨询一下,折叠式运放的输出级有一个PMOS与NMOS并联的结构,这个主要是用来干啥的?
它们各自有相应的偏置,看起来并不是作开关作用;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跨导线性环,sansen的书上有

网友B:
很经典的结构啊,跨导线性环,给输出rail-to-rail级的PMOS和NMOS同时提供偏置,这玩意必须闭环仿真,开环仿真的话输出级一定是一边截止一边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跨导线性环,sansen的书上有

好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经典的结构啊,跨导线性环,给输出rail-to-rail级的PMOS和NMOS同时提供偏置,这玩意必须闭环仿真,开环仿 ...

是阿,现在就是遇到问题,上图这一路存在电流失配,线性环下面的NMOS的Vds变化太大;

网友C:
建议先把论文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把论文看明白了

好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把论文看明白了

看了一下,这个是用来控制输出级的静态工作电流;这个要之后来调一下;

不过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这一路的静态工作点随Vcm电压的变化有点大,运放的增益在rail-to-rail范围内不稳定;

网友D:
留个名,后续可能用到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个名,后续可能用到这个结构

好的,参考下;

网友E:
floating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oating电压源

好的,多谢,在查阅相关的资料;

网友F:
class AB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可以用较小静态电流来实现较大的动态电流?
class AB的静态电流是如何设定的,以你的translinear为例,你的浮动电压源的偏置如何影响到输出级的静态电流的?
浮动电压源的pmos和nmos的电流如何设定,他们的bulk以及他们的偏置电路的bulk如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class AB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可以用较小静态电流来实现较大的动态电流?
class AB的静态电流是如何设定的 ...

这个跨导线性环的原理在sansen的chapter 12中有介绍;

在开环状态,Vcm全范围,保证PMOS/NMOS在饱和区;

gmp尽量》=10*gmn,可以保证较大的Rout;

Vbulk看情况,Vth足够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接AVDD或AVSS;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跨导线性环的原理在sansen的chapter 12中有介绍;

在开环状态,Vcm全范围,保证PMOS/NMOS在饱和区; ...

第一个,其实是想问你class AB的工作原理,显然你不明白class AB的工作原理,也不清楚为什么要用class AB。
第二个,如果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基本上就会知道class AB control这部分的管子尺寸该怎么确定了。
第三个,这个关系到浮动电压源和他的偏置电路的匹配,也就影响了浮动电压源的电流分配。
以上三个问题,你都没有回答到点上,所以理论部分还是要清楚再去调电路,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其实是想问你class AB的工作原理,显然你不明白class AB的工作原理,也不清楚为什么要用class AB ...

1.我理解的Class AB相当于折叠式运放,在需要RTR输入指标时可以用其来实现;2.目前这个运放输入级没有做constant gm,流入浮动电压源的电流gmp*Vin与gmn*Vin不相匹配;估计调节PMOS/NMOS的电流比可以使其达到平衡;

如果达到平衡后是不是就意味着PMOS与NMOS的Vgs的变化量会相同?

网友(2022-02-20):
引用 网友B:
很经典的结构啊,跨导线性环,给输出rail-to-rail级的PMOS和NMOS同时提供偏置,这玩意必须闭环仿真,开环仿 ...

您指的是全差分的形式吗?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开环仿真是一边到电一边到地?求大佬解答

网友G(2024-03-29):
引用 网友F:
class AB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可以用较小静态电流来实现较大的动态电流?
class AB的静态电流是如何设定的 ...

最近在调class AB做unit gain buffer,相对于commom source,其source和sink电流都是动态的,不受限于静态bias。

1.为什么可以用静态电流实现较大的动态电流?
通过bias电路和floating current source实现,将输出P管和N管的DC电位各自设置,将其bias到较小静态电流。(同时保证偏置点不会将cascode管压入线性区)。
2.浮动电压源PMOS和NMOS电流怎么确定?
这个总电流取决于fold cascode主电流源的设定,分别流过两管的电流设置,使得P和N的GM接近,做到AC Short。
3.Floating current的bulk和bias电路bulk怎么接?
为了避免跨导随衬偏效应的影响,这里都应该是做成hot-well。
4.浮动电压源的偏置如何影响到输出级静态电流?
这个不清楚,还望楼主给予启示。
5.输出级静态电流如何确定?
主要从两方面,第一,做miller compensation保证环路稳定,确定输出管的gm。第二,考虑输出电流的source和sink能力,同时摆幅受限于floating current source的bias电压点,设计输出管尺寸。

同时这里仿真发现,尺寸设置不合理时,输出管对噪声的贡献特别大,这个原因还不清楚。

以上观点欢迎各位大佬补充改正。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G:
最近在调class AB做unit gain buffer,相对于commom source,其source和sink电流都是动态的,不受限于静 ...

请教一下,这个AC short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