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调制器系数设计

楼主(2021-07-09):
正在学习调制器设计,但是现在遇到一个疑惑的问题,就是每一级系数的设定,系数用于调节积分器输出范围,但是系数改变就会不可避免的导致STF产生低频极点,导致STF低频增益就开始下降,这个是允许的吗?因为之前理解的是需要保持STF=Z^(-N)和NTF=1-Z(-N)这种形式,但是如果是这种形式的话,系数基本就是唯一解了,还请大佬们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积分器的输入幅度可以做scaling, 系数只能微调, 这样才不影响stf和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