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上仿白皮书的一个例子,在编译时不提示错误,但是在Verdi中总是提示如下错误。

楼主(2021-07-09):
*design* DebussyLib (btIdent Verdi_O-2018.09-SP2)
Command arguments:
    +define+verilog
    +v2k
    -sverilog
    +incdir+/uvm_lianxi/hello_demo+/home/ICer/UVM/uvm-1.1a/src
    /home/ICer/UVM/uvm-1.1a/src/uvm.sv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CFLAGS
*Warning* Unknown argument -CFLAGS

    +systemverilogext+sv
    +verilog2001ext+v
    hello_tb_top.sv

*Error* Syntax error at #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29:

*Error* Syntax error at {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30:

*Error* Syntax error at #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31:

*Error* Syntax error at #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33:

*Error* Syntax error at #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34:

*Error* Syntax error at #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35:

*Error* Syntax error at #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36:

*Error* Syntax error at #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38:

*Error* Syntax error at }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39:

*Error* Syntax error at #
"/home/ICer/UVM/uvm-1.1a/src/dpi/uvm_dpi.cc", 40:
Highest level modules:
hello_tb_top

Total        1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
现在一边都不用verdi单独编译了,vcs支持编译后带Verdi库, vcs编译时加 -lca -kdb回自动编译出来verdi的库文件,用Verdi直接打开就行。不过这个编译错误如果verdi不使用UVM_DEBUG功能,可以忽略。

网友:
verdi不能直接编译C文件啊,不清楚应该调什么去编译,不过你可以直接加指令:-uvm-1.1,你的指令的4,5,6行不要了

网友(2022-06-30):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5-25):
亲测解决了,在verdi里面加上-vc -ntb_opts uvm,加上这个就不需要在incdi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