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的pcell下拉菜单实现了,但是单独各自的parameter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7-09):
(图片)

网友A:
无截图 也不知道你说的具体是怎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截图 也不知道你说的具体是怎样的问题

就是我单独的cell都设置了类似左右两边podummy的开关,但是把两个pcell给做成下拉选择的之后原来的开关不显示了,请问这个怎么显示呢

网友(2023-07-24):
可以把代码放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