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如何入手MATLAB搭建SAR ADC模型

楼主(2021-07-09):
楼主准研一模拟小白,还在看拉扎维电流镜。暑期任务其中有一项要用MATLAB(主要楼主不会python,matlab算是用过一点)搭建理想ADC模型,想想选择Sar吧,老师的要求是12-bit SAR ADC 理想模型,差分输入,输出12位码字,并对输出做FFT分析。完成后再进行ADC误差模型分析。这些内容要求楼主完全小白,有什么方法建议能够尽快在一个月MATLAB搭建出来呢,谢谢!

网友A:
如果会的话,一天就能撘出来了吧,毕竟是MATLAB的理想模型。你可以先看看SAR ADC的工作原理,然后复习一下FFT是怎么做的,估计应该没问题,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会的话,一天就能撘出来了吧,毕竟是MATLAB的理想模型。你可以先看看SAR ADC的工作原理,然后复习一下F ...

请问一下,这个用MATLAB搭建模型,是所有的代码什么的从0开始自己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用MATLAB搭建模型,是所有的代码什么的从0开始自己写么

有这么几种方法吧
1. 自己写
2. 如果实验室有人做过,可以看能不能拿过来改一下
3. 如果你的老师就是搞这个方向的,他肯定有现成的代码,你可以要过来改
4. 网上找一找搜一搜,说不准有现成的

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自己写的话可以锻炼自己,不过科研意义可能不大,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被研究透了,现成的模型已经层出不穷了。你或许可以参考这项工作:https://www.mcci.ie/simsar-toolbox/ 各种功能已经应有尽有了。

条条大路通罗马,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几种方法吧
1. 自己写
2. 如果实验室有人做过,可以看能不能拿过来改一下

感谢感谢,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做ADC方向的。我找了师兄要了代码学习一下,主要确实是从0开始几乎,甚至都好奇怎么就编代码能做出来ADC了,电路效果怎么出来的

网友(2021-11-02):
楼主能分享一下怎么入门吗?我也在做sar的建模

网友(2022-03-25):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做ADC方向的。我找了师兄要了代码学习一下,主要确实是从0开始几乎,甚至都好 ...

楼主同研一,想请教一下saradc的知识

网友:
为啥不在cadence里搭,一周最多了,顺便学学cadence,MATLAB。。。应该网上程序,simulink什么的很多了吧

网友(2023-12-04):
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代码吗,万分感谢

网友:
Matlab里的simulink是有一个Sar Adc的模型可以参考

网友(2024-01-16):
感谢分享,同小白迷惑中

网友B(2025-08-24):
我觉得matlab主要评估架构的可行性,是否是正确的输出结果。

网友(2025-10-08):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matlab主要评估架构的可行性,是否是正确的输出结果。

请教一下,如何在matlab建模过程中加入非理想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