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最近在学习gmid的设计方法,现在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楼主(2021-07-09):
就是gmid的基本的原理我已经懂了,可是如何从cadence导出扫描的数据,然后作图呢?好像有很多方法,可以用ocean语言,也可以用matlab处理,然而我目前都不会,请问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直接看systematic design of analog cmos circuits有详细的傻瓜工具包

网友(点评):
最近在看这本书,还是没看懂怎么生成查找表和怎么用,大佬能讲讲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systematic design of analog cmos circuits有详细的傻瓜工具包

好的,我最近就是在看这本书,才发现后面附录讲的这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884323-1-1.html

谢谢,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产生这个查找表的详细的说明教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最近就是在看这本书,才发现后面附录讲的这么详细

绝对是造福大众的良心书。唯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学会改网表, 并且能启动cds_rr

网友:
ocean脚本执行比界面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造福大众的良心书。唯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学会改网表, 并且能启动cds_rr

...

想问一下该如何启动cds_rr呢?IC5找了半天没找到matlab toolbox的入口

网友(2022-09-13):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造福大众的良心书。唯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学会改网表, 并且能启动cds_rr

...

最近在看这本书,还是没看懂怎么生成查找表和怎么用,大佬能讲讲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systematic design of analog cmos circuits有详细的傻瓜工具包

最近在看这本书,还是不知道怎么生成查找表,大佬能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