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上变压器

楼主(2021-07-09):
求助一下大佬们,HFSS仿真片上变压器得到的S参数,在cadence中计算其互感系数K,是使用2个port配置还是四个port配置计算呢

网友A:
只提L1、L2和k的话,1,2端口和3,4端口各跨接一个port,仿真2端口Z参数。L1=im(Z(1,1))/(2*pi*f),L2=im(Z(2,2))/(2*pi*f),k就用你自己发的那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提L1、L2和k的话,1,2端口和3,4端口各跨接一个port,仿真2端口Z参数。L1=im(Z(1,1))/(2*pi*f),L2=im(Z( ...

十分感谢

网友(2024-05-02):
论文出处能给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