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反提后,发现输入电阻大,原因是什么?如何修改

楼主(2021-07-10):
第一次画版图,画了一个反相器,如下所示:
反提后,发现最大电阻值为26 ohms,如图所示
根据反提的网表,画出原理电路如下图所示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输入电阻会这么大,如何修改版图能减小该电阻?谢谢!

网友:
增加线宽,减小走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