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最近在学习gm/id的方法,现在在实际仿真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问题,不知道哪位大神可....

楼主(2021-07-10):
这个是systematic design of analog cmos  circuits这本书的一个程序片段,它的作用是对扫描的主程序进行配置,这里我想问一下里面的两个路径分别代表什么呢?该如何去配置呢?

网友:
这是从matlab启动cadence的路径配置.你用C 5明显是不能搞定的. 要用c 6. 另外你要同时启动virtuoso和matlab. 具体详细问题可以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