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源跟随器的增益计算

楼主(2021-07-10):
在做拉扎维第三章习题,有个SF如下图所示,没明白这个增益公式是怎么推导的,或者书上有没有出处

网友A:
Vin产生的小信号电流流过M3,M2,M1。VOUT取的是M1漏端电压,因此VOUT和VIN的比就是M2源端往上和往下看到的阻抗的分压比,这里要用电流的思维去看,流过三个管子的电流是一样的。事实上源随器的增益可以简单看成源级连接的电阻/(源级连接的电阻+源级向上看的电阻),这里源极向上看的电阻就是ro2+ro3/(1+gm2ro2),相关的推导可以去看Baker的集成电路设计手册模拟篇关于源随器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产生的小信号电流流过M3,M2,M1。VOUT取的是M1漏端电压,因此VOUT和VIN的比就是M2源端往上和往下看到的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898489-1-1.html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