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组的功能覆盖率的采样

楼主(2021-07-10):
现在我用monitor采集到了一个transaction,它里面有个数组addr_arr,我想对数组里面的每个地址进行功能覆盖率的采样,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bins addr_all[NUM_BIN] = {[0:max-1]};

网友:
Addr: coverpoint addr_arr{        bins addr[] = {[0:max-1]};
}
上面的写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数组不支持作为功能覆盖率的功能点

我用的最笨的方法:
Addr_0: coverpoint addr_arr[0]{
    bins addr_0[] = {[0:max-1]};
}
Addr_1: coverpoint addr_arr[1]{
    bins addr_1[] = {[0:max-1]};
}
...
Addr_N: coverpoint addr_arr[N]{
    bins addr_N[] = {[0:max-1]};
}

网友A(2021-12-01):
想问一下,如果有约束只能是偶数,而且范围较大,怎么去写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如果有约束只能是偶数,而且范围较大,怎么去写仓啊?

coverpoint直接采变量的每个比特?如果是偶数那低位[0]就不用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verpoint直接采变量的每个比特?如果是偶数那低位[0]就不用看了吧

是的,低bit位不用关心。那应该是剩下的每个bit位用通配符,给建个仓,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C:
这个问题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看。
首先这个地址数组,size是不是固定的,其次是你需要收集数组中每个成员的覆盖率,还是只需要总的覆盖率率。举个例子来说,假设addr的范围是0~255,你需要收集数组中每个成员都需要覆盖0~255,还是说所有的addr合起来覆盖0~255就行?
1.假设只需要所有的addr出现的值能覆盖0~255即可,那么就很简单,建个仓bins addr_all[NUM_BIN] = {[0:max-1]}; 采样的时候,foreach遍历数组元素进行采样即可;
2.如果要每个数组元素都收集0:max,那你建的仓数目要和数组的size相同,一一对应为每个数组成员单独去收集;
3.如果数组的size不是固定的,是动态的,收集的方式和2类似,只不过你要考虑一下和仓的对应关系,这个要根据你实际的业务场景来识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看。
首先这个地址数组,size是不是固定的,其次是你需要收集数组中每个成员的 ...

请问这个foreach如何去循环遍历啊,我在SV书上没有看到类似的用法。建的这个仓怎么去收集这个数组啊,具体写法我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foreach如何去循环遍历啊,我在SV书上没有看到类似的用法。建的这个仓怎么去收集这个数组啊,具 ...

foreach是在采样的地方进行的,不是在cov里面,比如foreach(addr【i】) fcov.addr_cg.sample(addr【i】); 这是将addr数组所有的元素都收集到一个covergroup里面去;比如foreach(addr【i】)  fcov【i】.addr_cg.sample(addr【i】); 这是为每个元素单独建一个功能覆盖率,单独去收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oreach是在采样的地方进行的,不是在cov里面,比如foreach(addr【i】) fcov.addr_cg.sample(addr【i】);  ...

谢谢前辈,我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oreach是在采样的地方进行的,不是在cov里面,比如foreach(addr【i】) fcov.addr_cg.sample(addr【i】);  ...

那个NUM_BIN的声明就是建立仓的数目,会把0到max-1平均分配至仓里吗?还有就是这个fcov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NUM_BIN的声明就是建立仓的数目,会把0到max-1平均分配至仓里吗?还有就是这个fcov是什么。
...

会自动平均分,如果不指定NUM_BIN,比如bins addr_all[] = {[0:max-1]};则收集0~max-1所有的值。fcov就是功能覆盖率模型,是class,addr_cg是covergrou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自动平均分,如果不指定NUM_BIN,比如bins addr_all[] = {[0:max-1]};则收集0~max-1所有的值。fcov就是 ...

oK,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