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舵DAC非理想因素建模!!!

楼主(2021-07-10):
       有大佬做过matlab 电流舵dac建模的吗。我想问一下,怎么写入诸如时序误差,毛刺对动态参数的影响啊,求指教!!!

网友A:
这个恐怕直接在cadence里仿真更直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直接在cadence里仿真更直观吧。

太难顶了。梯度误差和随机性误差这些东西,都给的是可确定的误差量。时序误差,毛刺,这些非理想因素,都是不确定的,所以真的很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难顶了。梯度误差和随机性误差这些东西,都给的是可确定的误差量。时序误差,毛刺,这些非理想因素,都 ...

时序加jitter进去就好了, 这个cdr建模里有很多例子, 梯度之类的微观的用随机数生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加jitter进去就好了, 这个cdr建模里有很多例子, 梯度之类的微观的用随机数生成就可以了.

...

      你好。我之前没接触过过PLL,所以想问你,有可供参考的资料推荐一下吗。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