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求助!!!

楼主(2021-07-10):
本人是新手,在尝试跑16-input MUX,DRC验证都没问题,但在跑LVS时产生以下错误。似乎是连接有错误,但反复检查几次逻辑应该是对的,不知道要如何修正。

网友A:
需要看到LVS才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到LVS才能判断

不好意思,因为是最近才开始接触这块的。前面跑小电路都是直接看上面给的坐标来找,所以不太清楚您的意思。请问是下面这个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是最近才开始接触这块的。前面跑小电路都是直接看上面给的坐标来找,所以不太清楚您的意思 ...

这是其它的部份

网友B:
这个恐怕要坐在你身边一起看着电脑屏幕才能帮你找出错在哪里了。你周围有可以坐到你身边帮你一起看下LVS的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恐怕要坐在你身边一起看着电脑屏幕才能帮你找出错在哪里了。你周围有可以坐到你身边帮你一起看下LVS的 ...

有的,占时找到人了,谢谢您。

网友:
这全报的是数字单元管子的错误,我觉得应该是数字部分没有用特定的图层覆盖,导致报错的

网友C:
报的在nand上,很有可能是reconginze gate 选了none,然后组合逻辑门的输入交叉了,所以逻辑上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的在nand上,很有可能是reconginze gate 选了none,然后组合逻辑门的输入交叉了,所以逻辑上没有问题。 ...

我再次查看了我的Rule,确定选择的是ALL,但此问题仍无法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次查看了我的Rule,确定选择的是ALL,但此问题仍无法解决。

把你用到的逻辑门都单独run一下LVS,看看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用到的逻辑门都单独run一下LVS,看看结果如何。

用来组成此电路的元件已经全部跑过验证,并且都通过了。只剩下这个电路无法通过LVS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