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关于case语句的问题

楼主(2021-07-10):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case_cl(
    input sel,
    input in,
    output reg out
    );

    always @(sel)
    begin
        case(sel)
        0ut=out;
        1ut=in;
        endcase
    end
endmodule

=============分割线==============
上述的这段代码中,在vivado中的仿真结果如下
从vivado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到,sel变化时,case语句被执行了一次,类似于触发器

然后将上述代码DC综合后,通过ncverilog加载sdf文件再仿真,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ncverilog的仿真结果是综合出锁存器的结果
请问各位大佬,vivado和ncverilog的仿真结果,针对这段代码而言,哪个仿真结果更合理呢

楼主:
我更倾向于综合出锁存器的结果

网友A:
综合组合逻辑的时候在敏感列表里最好用*, 这样避免综合出latch. 你现在的敏感列表只有sel可以触发, 所以in改变时, out并不改变就成了latch. 这些东西基本的verilog书里都有介绍

网友:
敏感信号列表不全,会综合出latch,建议看一下DC综合的log。最好使用always @(*) 或者 SV的always_com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组合逻辑的时候在敏感列表里最好用*, 这样避免综合出latch. 你现在的敏感列表只有sel可以触发, 所以in ...

我明白您说的,但我只想sel作为敏感列表,所以只添加了sel。
实现的功能是,sel切换时,out才发生改变。
我想知道这样写出来的语句,仿真结果应该是vivado的合理还是ncverilog的合理。

楼主:
我明白您说的,但我只想sel作为敏感列表,所以只添加了sel。
实现的功能是,sel切换时,out才发生改变。
我想知道这样写出来的语句,仿真结果应该是vivado的合理还是ncverilog的合理。

网友:
comb logic不支持这样干呀。 换seq logic吧。

网友:
做IC设计不是搞软件,你需要知道自己想得到什么电路才写code,而不是写了code,电路变成啥样全靠综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