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ERROR DECRYPT4 ?

楼主(2021-07-10):
有人在跑lvs的时候遇到这个错吗?报错的地方是rule里面加密的部分,看起来像是在说rule加密和解密的软件版本不匹配导致,难道calibre加密的rule,必须要用和加密版本一致的软件去跑吗?

ERROR: Error DECRYPT4 on encrypted line 491 of lvsmacrorule.cal. SVRF syntax error. Note: This is not a decryption error, but has been caused by an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is encrypted sec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rule deck or the Calibre version.

网友A(2021-08-17):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应该是配置文件语法错误导致的,修改了配置文件的语法错误就解决了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应该是配置文件语法错误导致的,修改了配置文件的语法错误就解决了
...

请问怎么看配置文件有没有语法错误呀,我也遇到了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