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Route错误

楼主(2021-07-11):
NanoRoute后VDD有多层,且部分未连接起来,有大神知道啥问题吗?

网友A:
在做fp的时候sroute就完成power的铺设,你为什么在nanoroute阶段还会走power线?

网友:
这不需要大神来回你。小白就可以。你安排了这么多M1的pin,挡路了,让工具怎么给你打好follow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做fp的时候sroute就完成power的铺设,你为什么在nanoroute阶段还会走power线?

ecoRoute了吧

网友:
第二张图  有些古怪。 OUT_B_17[3], OUT_B_17[2]这两个pin貌似特别长,而且似乎是M1。因为这两个pin太长,会碰到VDD followpin,工具就把VDD followpin打断了。
把 OUT_B_17[3], [2]放到M2,M4试试看。
或者加大底边core和boundary的间距,让最底下的followpin离开远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