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Marvell 88E1111 百兆工程 (FPGA)

楼主(2021-07-11):
一、项目介绍
背景: 使用FPGA管脚模拟MDIO接口,配置PHY为100M速率。
问题:如果是强制PHY工作在100M全双工的情况下,将这个网口连接PC,PC端会自动识别成半双工。如果要保证通信速率,需要设置PC网口为100M full-duplex模式。如果通信对端是路由器,则路由器端口自动识别成半双工,影响通信效果。
解决办法:将网口设置为自协商100M全双工,让对端去自动识别成100M全双工。
二、软件设置
这里需要配置的寄存器有:0x00,0x04,0x09

测试过程次数 \ 寄存器000409PC端自适应PC端强制100M-FULL
第一次0x31000x01e10x0400自适应为1G网口连不上
第二次0x30000x01e10x0000自适应为100M-FULL100M-FULL
第三次0x30000x01e10x0f00自适应为1G100M-FULL
第四次0x12000x01010x0000自适应为100M-FULL网口连不上
第二次的配置才是合适的选项,其中reg04可根据需要配置为0x0101,关闭10M和100M-HALF。
reg09配置为1800,设置为手动主模式,好像没有太大影响,参考文献【1】说这个需要设置为自动模式,否则可能会有主从冲突。
第一次,打开reg00的自协商功能,对端自协商的情况下,双方会自协商成为1G。
第三次,关闭reg00的自协商功能,但是在reg09的1000M FULL以及HALF打开了,对端自协商的情况下,双方也协商成为1G的速率。
第四次,按照参考文献【2】配置寄存器,由于没有打开reg00的100M模式,PC强制100M的时候连不上。
三、硬件
注意:板上R29没有焊接,这里需要焊接,88E1111手册规定config不能悬空。
若未焊接R29,配置速率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配置失败的现象,网口为1G,但是连不上,reg00为0140,出现了文献【1】中的错误。
(摘自文献【1】思考:一个千兆端口,其寄存器0读到的值为0x0140,请问该配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2xlbzk1Mjc1MzI4MA==,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参考文章:
MASTER-SLAVE Manual Config Enable:MASTER-SLAVE强制配置使能位。1000BASE-T运行模式下,互连双方的工作模式必须是一端Master另一端Slave,一般情况下在AN进程中互联双方会自动协商出一端Master另一端Slave。强制的配置则在AN的时候不对MASTER-SLAVE信息进行协商,PHY根据强制的MASTER-SLAVE配置进行工作。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互联双方的配置一样(都是MASTER或者SLAVE)则不能Link up,或者Link up之后也不能正常进行数据收发操作。因此实际应用中最好不要使用强制配置。关于MASTER和SLAVE模式的差异,详见IEEE802.3 Clause 40的相关描述。

转载自https://blog.csdn.net/leo9527532 ... 1001.2014.3001.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