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f语句对应到电路中为什么是一个锁存器呢?

楼主(2021-07-11):
比如下面两组代码中,第二个加了个if语句,不太理解为啥对应到电路中是个锁存器呢?

  1. process (select)
  2. begin
  3.        output <= select;
  4. end process;

process (select, error)
begin
        if(error='0')
                output <= select;
        end if;
end process;

谢谢了

网友:
加个else就没用锁存器了。

网友A:
if else 语句写的不完整,缺少else 分支产生了l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else 语句写的不完整,缺少else 分支产生了latch。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