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GXL中SVAE选项不可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11):
ADE L可以正常plot波形,但是ADE XL和GXL的save是不可以修改的,还不能出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呜呜呜

网友A:
尝试从ADE L里面直接启动ADE XL呢?

网友B:
肯定是你在Save All的选项里面指定了全部都保存下来,才会自动帮你勾上这些。出图和不出图,要看你保存的是波形还是一个标量数值了。看起来有很多类型错误,全部设成了point了,当然不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你在Save All的选项里面指定了全部都保存下来,才会自动帮你勾上这些。出图和不出图,要看你保存的是 ...

save是我自己勾上的,之前save是灰色的,并且在ADE GXL里面没有打钩,不能出图,我在ADE L里面勾上的。
关于point,计算的点的也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从ADE L里面直接启动ADE XL呢?

我把ADE GXL删掉了,从ADE里面lauch的GXL并且是新建的GXL,依然是灰色的

楼主:
今天重开了virtuoso可以出图了,虽然save依然是不可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