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逐次逼近偏离共模电平

楼主(2021-07-11):
       各位大佬,麻烦问一下。如图,红色曲线为比较器时钟,低电平比较,逻辑电路在比较器的上升沿对比较器输出采样。仿真发现,SAR ADC在逐次逼近的过程中,发现切换的电压值不准确(理论上第一次 第二次切换的的电压量分别为125mV 62.5mV),检查了一下,vcm和gnd的值传到电容阵列时,都是精确的。不知道问题出现在了哪里,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
我的电容阵列,工模电平恒定为500 mV。

网友A:
输出频谱出问题了吗?从图上看还好。你的电容是理想电容吗?只要每次DAC动作的电压是按两倍的比例在动就好了(绝对值不关键,相对值更重要)。

网友B:
电容阵列上有寄生电容,可能来自开关或者比较器输入管,会对DAC翻转电压有衰减, 途中差分值为240.5mV和120.04mV衰减系数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频谱出问题了吗?从图上看还好。你的电容是理想电容吗?只要每次DAC动作的电压是按两倍的比例在动就好 ...

   图中这个是3位的电容阵列。我在仿真8位时,自己手动计算了一下,发现第四位的量化结果就不对了,所以没进行FFT分析。电容是smic18 1P6M的mim电容。你说的按电压比例变化,是指第n次量化和第n+1次量化要成比例的意思吗?但从图中看,前两次DAC动作的电压没按比例变化。    我在设计电容阵列上每一位电容连接开关时,都用到了2对5u/0.18 10u/0.18u 和一个5u/0.18u的管子,DAC网络最大的电容是500f,我的VDD是1v。另外,用到的比较器是4输入比较器。所以想请教一下,我的开关设计的合理吗。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阵列上有寄生电容,可能来自开关或者比较器输入管,会对DAC翻转电压有衰减, 途中差分值为240.5mV和120 ...

      你好。我用的电容是smic18 1P6M的mim电容,DAC网络上最大的电容是500f。我的VDD是1V,电容阵列上的每一位电容,都连接到了两对5u/0.18u 10u/0.18u的管子,还有一个传GND 5u/0.18u的管子。我做的是NS SAR,需要用到四输入比较器,所以比较器输入管的寄生较大。结合电源电压 电容的大小来说,我这样的开关设计合理吗。
      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电容是smic18 1P6M的mim电容,DAC网络上最大的电容是500f。我的VDD是1V,电容阵列上的 ...

开关的大小取决于你的设计里面的速度要求,以及开关的精度问题。一般而言,在速度(R足够小)和精度满足的情况下,开关自然是比较小更好,这样clock feedthrough和charge injection也更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的大小取决于你的设计里面的速度要求,以及开关的精度问题。一般而言,在速度(R足够小)和精度满足 ...

         开关的速度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传给电容上的电压稳定吗?
         开关的精度是什么意思呢?
         请多多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的速度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传给电容上的电压稳定吗?
         开关的精度是什么意思呢 ...

开关大,导通电阻小,在规定时间内,建立精度高;但是clock feedthrough和charge injection会变大,影响开关断开后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大,导通电阻小,在规定时间内,建立精度高;但是clock feedthrough和charge injection会变大,影响 ...

    建立的精度是说逻辑在固定时间内传值的稳定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立的精度是说逻辑在固定时间内传值的稳定性吗?

可以这样认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电容是smic18 1P6M的mim电容,DAC网络上最大的电容是500f。我的VDD是1V,电容阵列上的 ...

这几个开关管太大了吧~ 建议先用ideal的开关,然后在top和比较器的连接处用vcvs隔开 再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认为

    好的,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开关管太大了吧~ 建议先用ideal的开关,然后在top和比较器的连接处用vcvs隔开 再看看有没有问题
...

你好。请问这样做的思路是啥啊?  求多多指点!

网友D(2022-08-18):
你好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做SAR ADC  目前的问题是共模点充电冲进去的电压不等于采样电压  请问一下你有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2025-11-07):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做SAR ADC  目前的问题是共模点充电冲进去的电压不等于采样电 ...

大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