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选择运放偏置电流大小

楼主(2021-07-12):
各位前辈好:        进入模拟电路设计不久,最近一直困扰于运放电流大小该如何选择。
         》比如设计一个参考电压,有时候会把运放偏置在亚阈值区,那么这个偏置电流该怎么选择,
         1uA,0.5uA ?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工作在亚阈值区会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吗?
          》在设计一个较高驱动能力的ldo时,运放的偏置电路也会比较大。这是出于速度的考虑吗?
          如何表征这个速度?

谢谢大家

网友A:
相同电路架构下,和电流直接相关的运放指标有:GBW,noise,slew rate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电路架构下,和电流直接相关的运放指标有:GBW,noise,slew rate等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让我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