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反馈回路中,选用电容分压还是使用电阻分压好呢?

楼主(2021-07-12):
二者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A:
看具体应用。多数情况电阻较好。一般而言电阻分压比电容分压精确。因为电容误差更大,而且电容可能引入相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应用。多数情况电阻较好。一般而言电阻分压比电容分压精确。因为电容误差更大,而且电容可能引入相移 ...

请问如果是串联2个电容的话因为什么会引入相移呢?我看razavi上有电容电阻并联再串联同时使用电阻和电压的,请问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