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在负载启动时出现最大的过冲

楼主(2021-07-12):
我现在做了一个LDO,在LDO输出信号稳定以后,在数字电路负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LDO的输出会掉到一个最低点,但是之后又会升上来。我看了电流波形,发现数字电路启动时的电流和启动之后的电流没有明显的区别,那为什么LDO的输出在数字电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掉到最低点呢?

网友:
很怀疑你是否捕捉到了瞬间电流。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LDO的输出能力是缓慢提升的,而数字电路刚启动的时候这个电流不够,所以电压被拉低了。等LDO调整过来,数字电路电流够了,电压就回去了,所以整个过程数字电路电流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其中关键点在于供给与需求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LDO的输出能力是缓慢提升的,而数字电路刚启动的时候这个电流不够,所以电压被拉低了。等LDO调 ...

是这样的,但是我的数字电路负载每个周期抽一次,LDO的输出每个周期都会掉,但是每到第三个周期的时候,LDO掉到一个动态的最低值,这时候因为输出和输入VREF相差太大,因此LDO会产生很大的调节电流来调节。对于数字电路抽取LDO电流来说,是上面这三个周期的往复循环,但我不明白的是在数字电路启动的时候出现的最低值比后面这种第三个周期出现的动态最低值还要低100mV,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个差别呢?

网友:
有没有抓过电容上的电流,快速的大电流走电容的。

楼主:
大概明白是为什么了,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栅极还没调节上去,数字电路工作起来以后栅极的电压要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