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采样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呢

楼主(2021-07-12):
最近在做一个1M/s的SAR ADC,现在的采样时钟是从外部加的理想方波,如图,请问一下可以怎么内部产生这个信号呢,还是说ADC的采样信号一般是外部加的呢?

网友:
外部的话,比较容易做到,按照需要的采样周期灌入即可;
cc liu 那篇应该是外部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sar logic 产生

内部logic可可以怎么产生呢,求指点

网友:
一般外加

网友B:
1. 内部产生: 见A 10-bit 50-MS/s SAR ADC With a Monotonic Capacitor Switching Procedure图9. 内部产生采样信号的好处是, 可以调节采样周期数. 一般用在mcu的sar都会要求采样周期数可变, 比如4, 8, 16, 32. 这种情况下, 采样信号的周期数通过的图九的方式很容易地得到
2. 片外产生: 超高速的sar会采用片尾产生的方式, 具体的例子我忘记了, 也许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内部产生: 见A 10-bit 50-MS/s SAR ADC With a Monotonic Capacitor Switching Procedure图9. 内部产生 ...

感谢你的回答,这篇文章的图九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误,他可以产生比较器的时钟,clk1-10,但是clks这个信号没有说明是怎么产生的,大佬能再指点一下吗,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这篇文章的图九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误,他可以产生比较器的时钟,clk1-10,但是clks这个 ...

楼主:
哦哦,原来是这样,多谢指教,能告知是哪篇文章的图吗,还有些疑问,就是那个clk_in方波信号一般是接片外产生还是内部自己产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是这样,多谢指教,能告知是哪篇文章的图吗,还有些疑问,就是那个clk_in方波信号一般是接片外 ...

同一个作者的博士论文. 方波肯定是adc片外给的嘛. 高速的时候都是给正弦波, 因为方波灌不进去, 而且精度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作者的博士论文. 方波肯定是adc片外给的嘛. 高速的时候都是给正弦波, 因为方波灌不进去, 而且精度 ...

多谢指教!

楼主(2021-08-19):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作者的博士论文. 方波肯定是adc片外给的嘛. 高速的时候都是给正弦波, 因为方波灌不进去, 而且精度 ...

前辈,300M—1G这个频率的方波,外部输入现实吗,要改用正弦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300M—1G这个频率的方波,外部输入现实吗,要改用正弦波吗

你可以拿方波灌, 但是内部电路看到的就不是方波了。 不要说300M了, 200M都够呛。 关于这个问题, 建议问下做cdr或者pll的人。第一个做异步sar的Shuowei Chen的时钟才6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拿方波灌, 但是内部电路看到的就不是方波了。 不要说300M了, 200M都够呛。 关于这个问题, 建议 ...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