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可以指定自定义的clock gating cell 吗?

楼主(2021-07-12):
请教一个问题,spyglass 可以指定一个自定义的clock gating  cell吗?  最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明明做了clcok gating  但是spyglass 好像不识别。这种情况是需要指定自定义的clock gating cell ,还是说自定的clock gating cell 真的有问题?多谢!

网友(2024-10-26):
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指定了set_parameter clock_gate_cell PRICG*,最后看spyglass电路图还是插的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