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chematic里可以快速设置多个相同的label吗?

楼主(2021-07-12):
比如有10多个器件,现在要给它们的电源都设置成相同的label :VDD,现在只会按L一个一个的添加,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添加吗?

网友A:
如果你的symbol的port名称也是VDD,可以选中所有的器件,然后按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symbol的port名称也是VDD,可以选中所有的器件,然后按空格。

学习

网友B:
按L之后按F3,想填多少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L之后按F3,想填多少填多少

按F3后没什么变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F3后没什么变化啊

抱歉,我随口一说,搞错了。
你可以先画一根线,打上lable,完成之后,选中这根线,按c复制这根线,再按F3,然后在行列里填相应的值,如果想复制3行4列,那就有12根线,这样要求你的instance是按等间距排列的,线与端口才能对齐。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每个symbol定义的VDD/VSS名称一致,这样在instance上敲空格就自动连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C(2022-01-06):
<*8>VDD就可以放置8个VDD label了。

网友(2023-08-09):
引用 网友C:
VDD就可以放置8个VDD label了。

还要用expand bus name才有用

网友(2025-04-13):
学习;还可以放置signal<1:5:2>即signal<1>signal<3>signal<5>

网友(2025-05-24):
学习。也可以按一下L,然后直接输入10个VDD中间加空格:VDD VDD VDD。。。依次类推,一次性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