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使用DE2-115简单实现CortexM0_DesignStart并Keil调试成功

楼主(2021-07-12):
经过试验,将ARM官方网站上的CortexM0_DesignStart系统,即下载文件AT510-MN-80001-r2p0-00rel0.tgz,进行处理后,在DE2-115平台上实现。当前版本运行时钟50MHz,仅GPIO连接到LEDR上,进行跑马灯试验。
硬件平台照片。KeilMDK调试器Ulink连接到JP4,LED_red进行跑马灯。
基本上没有增加功能,占用资源如下图:
即一共使用了8600多个LE。由于设置ROM和RAM均为16Kx32,共使用了128KB(1Mbits)memory资源。
原则上以文件修改最少的方式。修改的RTL代码的比较如下图,左边为官方下载、右边为修改:

RTL修改

RTL修改

另,使用Keil进行调试时,需要自行做一个flash download的算法,以便让Keil知道怎样将程序下载到FPGA中CortexM0的ROM中。范例参见Keil\ARM\Flash\。
由于使用FPGA的MegaMem来作为CortexM0的程序ROM,因此算法采用直接写入无等待的方式。

由于CortexM0 DesignStart仅提供SWD调试、没有提供JTAG调试,设计的FPGA也使用了ULink2的SWD调试功能。
先做一个这样的经简单原型吧。后续有时间,再逐渐增加外设,将DE2-115的更多板上资源集成到CortexM0上。

嗯,没有使用niosII的sopc,也没有使用Cyclone V的A9双核系统,而是傻傻的使用CortexM0来试验,耗脑子而且笨拙,当作ASIC的简单系统集成来学习吧。
==============================
注:启动SWD的修改:
(1)cmsdk_mcu_system.v文件,加入SWD连接
(2)cmsdk_mcu.v关闭JTAG,另最好加入同步采样抗噪声
修改代码如下附件:

楼主:
我是用DE2-115开发板和Ulink/SLink调试器,进行开发调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DE2-115开发板和Ulink/SLink调试器,我可以将FPGA项目与Keil项目发给你。
...

我没有DE2-115开发板,下载器是有的,FPGA只有Xilinx的kcu105,难道这个DesignStart版本的M0必须和Altera的DE2-115这个板子配套吗?另外还想请教那个flash编程的算法是咋实现的?最后,下载器连接后keil的target里debug中没有识别出SW Device,还能继续下载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DE2-115开发板,下载器是有的,FPGA只有Xilinx的kcu105,难道这个DesignStart版本的M0必须和Altera ...

(1)当然可以是其它开发板,如我在DE2-115,在Kintex7-420T上都实现成功。你的这个kcu105很高档,肯定更没有问题;
(2)Keil下载器必须找到CortexM0,找不到的话Keil的Debuge内是空的。我是从CortexM0 Start的RTLSim环境下移植的
(3)RTL环境里,SWD没有连接。找到cmsdk_mcu_system.v文件里的这两行:  .CDBGPWRUPREQ  (),  .CDBGPWRUPACK  (1'b0),,修改为:  .CDBGPWRUPREQ  (CDBGPWRUPREQ),  .CDBGPWRUPACK  (CDBGPWRUPACK),
(4)memory使用FPGA的宏来定义,注意用作程序的存储器,引入写功能,以便Keil能够通过SWD端口来调试;
(5)Keil的flash编程器,按照MDK Keil的flash下例子来修改,注意分配的CortexM0的程序存储器地址空间和数据存储器地址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1)当然可以是其它开发板,如我在DE2-115,在Kintex7-420T上都实现成功。你的这个kcu105很高档,肯定更 ...

请问你在420上用了多少资源,我有325的开发板不知能否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当然可以是其它开发板,如我在DE2-115,在Kintex7-420T上都实现成功。你的这个kcu105很高档,肯定更 ...

我也是使用DesignStart的RTL进行移植的,并且那两行代码已经修改,通过Testbench可以根据SWD协议给flash编程,但仍是在仿真级别完成。移植至FPGA上后,keil还是无法识别,不知道还要改哪些地方,这是我的QQ,1556534832

网友:
引用 楼主:
(1)当然可以是其它开发板,如我在DE2-115,在Kintex7-420T上都实现成功。你的这个kcu105很高档,肯定更 ...

我也是使用DesignStart的RTL进行移植,并且已经修改了这两个代码,可以通过testbench进行flash编程,但仍是在RTL仿真级别。移植至FPGA后,keil便无法识别,不知道还要改哪些地方?这是我的QQ,1556534832

楼主:
(1)cmsdk_mcu_system.v文件,加入SWD连接
(2)cmsdk_mcu.v关闭JTAG,另最好加入同步采样抗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1)cmsdk_mcu_system.v文件,加入SWD连接
(2)cmsdk_mcu.v关闭JTAG,另最好加入同步采样抗噪声

多谢!

网友B:
请问flash算法是怎么弄的呀?我试着改了下但是一直报错,“Cannot Write to RAM for Flash Algorithm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flash算法是怎么弄的呀?我试着改了下但是一直报错,“Cannot Write to RAM for Flash Algorithms !” ...

回答重复,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flash算法是怎么弄的呀?我试着改了下但是一直报错,“Cannot Write to RAM for Flash Algorithms !” ...

我是用SRAM作为Flash的,就是很简单的写入。如下附件:

========================================
觉得报错,可能出现的情况有:
(1)Flash编程算法;
(2)FPGA的程序存储器不能编程写入;
(3)地址分配错误。
请做以上三者的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SRAM作为Flash的,就是很简单的写入。如下附件:

感谢!我试一试

网友:
楼主有遇到过ROM table的问题吗

网友(2021-09-14):
ZBT sram怎么处理的?

网友:
看一看楼主的好东西

网友:
资源占用情况实在哪里看的呀

网友C:
请问flash download算法的范例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flash download算法的范例在哪

18楼

网友C:
你调试怎么用的4跟线呀?vcc也接了吗

网友:
可加下QQ吗 1015908472

网友(2021-11-24):
太厉害了,目前手里只有DE2-115的板子,正在考虑移植M0的核,学习了

网友:
用Cyclone C4E6调通,没感觉有什么兴奋的。
Core本来就OK的。SOC搭建也没啥困难。A公司比较大方,提供了大量的外设。
:lol:lol

网友(2022-05-05):
你好,我是一枚小白,使用keil编译hello工程的hex文件与gcc编译的结果不一样,麻烦你指点一下keil522编译hello 用例,需要怎样设置,或者你有没有调试过的工程能否上传一个keil可以直接使用的工程,谢谢!

网友(2022-08-26):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还能够分享Keil以及quatus的工程吗?如果还方便分享的话,麻烦回复一下,或者qq359832782,有偿学习,不胜感激!

网友(2023-06-08):
谢谢楼主正好不知道如何玩转DE-10

网友(2024-11-12):
记录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24-12-12):
大佬你好,最近也刚接触这个项目,想请教一下,我用的JLink的SWD应该怎么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调试怎么用的4跟线呀?vcc也接了吗

您好,请教一下SWD调试应该怎么连呀,找了些资料不清楚应该接到DE2-115板子上哪几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