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添加decapcell怎么选取驱动能力和vt较好?

楼主(2021-07-12):
如题

网友:
第一,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是遇到什么issue了吗?
第二,一般加decap filler,一般先加很大的,再加小的,至于vt,你目前的design中flow上是有哪些VT?

网友A:
首先可以先统计下 现有lib库里的decap的面积和电容值的总结 根据具体的design面积来加decap,尽量避免加太多ULVT的decap,leakage power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以先统计下 现有lib库里的decap的面积和电容值的总结 根据具体的design面积来加decap,尽量避免加太 ...

您好前辈,想请教下 根据具体的design面积来加decap,这个可以具体解释下吗?不太懂
另外,我的理解,现在应该很多decap都是等同于spare cell,应该是各种驱动的cell,各种类型的cell(除ULVT)都洒上,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前辈,想请教下 根据具体的design面积来加decap,这个可以具体解释下吗?不太懂
另外,我的理解,现 ...

我就说说我的陋解,首先你的design floorplan是一定的,你这个时候 place都是做完的 logical stdcells都是摆好的,这个时候 要考虑decap数目和decap占多少面积了
数目太多 可能面积占的太大 数目太少 芯片on-die的deccap不够 对于dynamic IR和SIPI都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做一些trial case都考虑 然后找到一个最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说我的陋解,首先你的design floorplan是一定的,你这个时候 place都是做完的 logical stdcells都 ...

前辈,我的理解:
在哪个阶段加spare cell?
第一,如果在place之后,cts之前加,那这些decap filler cell将占据很多好的位置(本来这些位置可以在优化时插buf,或者size up cell),对timing是有影响的
第二,如果在最后阶段加decap filler.那能加到的位置又有限,对以后对metal eco不太友好,很可能附近找不到合适的decap cell去做metal eco
您在什么阶段加?decap数目和decap占多少面积,try很多次?先给一个比率,比如占总std cell数目的3%?这个感觉要自己抓下统计下cell的数量比例

网友C(2024-03-04):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以先统计下 现有lib库里的decap的面积和电容值的总结 根据具体的design面积来加decap,尽量避免加太 ...

请教下decap的数量对整个电路的leakage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decap的数量对整个电路的leakage有影响吗

我做的反正没有来控制过 decap数量的 感觉leakage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