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ottom plate sampling 功耗

楼主(2021-07-12):
bottom plate sampling, 如果bottom plate 一端信号波动很大,需要频繁对寄生电容进行充放电,不是很耗电吗?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寄生电容频繁充放电引起的功耗增加?

网友A:
寄生才多大一点. 降低整体的电容值才是正路吧.

另外闲扯一句. 其实很多低功耗的电路, 很多低功耗方法, 比如sar里的开关算法都是不能落地的. 毕竟真正用到产品里的时候, 很少考虑那么一点开关功耗, 除非是用在iot产品里. 真到能耗吃紧的应用里, 一般处理方法就是不用某个电路时把它关掉就完了. 实际更看重的是唤醒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才多大一点. 降低整体的电容值才是正路吧.

你说的这个应用我表示赞同,系统视角的优化才是正道
但我也遇到比如在用开关电容电路做负压电源时候,用的MOS cap ,寄生电容就消耗很多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