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按照cell name查找

楼主(2021-07-12):
求助:在verdi中如何按照cell name进行查找?比如在一个module中找出所有X4的dff?

网友A:
鼠标放在nSchema窗口内,按a,在弹出的查找窗口的下方Type选择Instance,然后在Find文本框中使用通配符*X4*搜索。
代码窗口里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放在nSchema窗口内,按a,在弹出的查找窗口的下方Type选择Instance,然后在Find文本框中使用通配符*X4* ...

在sch窗口,按A,可以按照 signal 或者inst 进行查找,但我想直接按照cell name进行查找,把某一类的cell全部找到,再输出路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sch窗口,按A,可以按照 signal 或者inst 进行查找,但我想直接按照cell name进行查找,把某一类的cell ...

你应该是网表里找cell,那cell name就是模块名,在Find对话框里选Module好了。在找到的cell上右击,选Copy Full Path to Clipboard就复制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网表里找cell,那cell name就是模块名,在Find对话框里选Module好了。在找到的cell上右击,选Cop ...

在一个例化中 :
        CKBUFX4  U1 (.I(in), .O(out));

cell name : CKBUFX4
instance name : U1
我想快速查找所有CKBUFX4的full path,如果是flat_net可以直接grep,如果不是flat的网表就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一个例化中 :
        CKBUFX4  U1 (.I(in), .O(out));

你是想在本module里找,还是在本module及以下子模块内递归找?如果是递归找的话,还是找个dc、pt工具来用命令报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在本module里找,还是在本module及以下子模块内递归找?如果是递归找的话,还是找个dc、pt工具来用 ...

递归查找,看来还是用p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