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预放大锁存比较器求教

楼主(2021-07-12):
大家好,我目前准备做一个SAR  ADC项目,会用到一个动态的比较器,第一级是一个预放大,第二级是一个latch,进行正反馈提高速度;这样的结构我看资料上说第一级的预放大增益不宜过大,为3~5即可,请问是基于什么考虑的呢?谢谢!

网友:
我觉得是增益大了之后,一个是带宽减小,二是输入噪声和输入失调增大了

网友:
能看看资料么

网友A:
预防可以等效成单极点系统. 单极点系统里增益带宽积是恒定的, 如果增益高了带宽就下来了, 相应的电路的时间常数就大了. 这时候电路对阶跃输入的相应就慢了. 所以第一级预防增益都不需要太大, 更看重的是速度. 具体的可以看UTD EECT7327

网友(2022-04-20):
为了让第一级的寄生电容比较小,第一级寄生电容大了会影响DAC精度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A:
预防可以等效成单极点系统. 单极点系统里增益带宽积是恒定的, 如果增益高了带宽就下来了, 相应的电路的时间 ...

请问有链接吗 UTD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