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双屏,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楼主(2021-07-12):
如何将cadence中版图与电路分别设置显示到不同屏幕。之前改的Linux的分辨率,每次重开一下版图就要调整一下界面,特别麻烦。有没有跟方便的操作。

网友:
两个显示屏

网友A:
在.cdsenv里面改layout leWindowBBox string “(() ())”
                  schematic leWindowBBox string “(() ())”将其坐标设置为你想它出现的位置

网友B:
进入view时,选择双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dsenv里面改layout leWindowBBox string “(() ())”
                  schematic leWindowBBox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dsenv里面改layout leWindowBBox string “(() ())”
                  schematic leWindowBBox ...

那这个坐标怎么去获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view时,选择双屏即可

没找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坐标怎么去获取呢?

他跟你自己的屏幕分辨率一样的,两个坐标分别是左下角和右上角这样就定义了你窗口的大小,如果你一个窗口分辨率是1920*1080的话,那你两个屏幕应该就是3840*1080吧,那你设置成((0 0)(1920 1080))他就在左边屏幕((1920 0)(3840 1080))他就在右边,大概是这样不适合你再慢慢微调,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