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 metal克隆的问题

楼主(2021-07-12):
电路是对称的,只是mos类型不一样,版图我也做成对称的,但是我又不想画两遍线,我知道有一个克隆的功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1,先拖出来一半的mos。
2.然后选中这些器件。
3、点击左下角Clones 图标。
4.点击search
5.Clones Found 里应该有相似的连接关系的器件。
6.摆放好即可。编辑一个,另一个跟踪更新。

网友B:
除了2楼说的,如果你只想线  同步的话,你可以把一半的线做成group。然后copy,F3,选中create Synchronous copy。这样可以同步copy和修改。

网友:
楼上两位已经解答全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先拖出来一半的mos。
2.然后选中这些器件。
3、点击左下角Clones 图标。

您好 我克隆其中有两组被自动创建成了group 而不是 clone这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克隆其中有两组被自动创建成了group 而不是 clone这是为什么

conle界面有三种option,其中两个会建成groups,如果选同步的话会自动groups。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nle界面有三种option,其中两个会建成groups,如果选同步的话会自动groups。
...

谢谢 学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拖出来一半的mos。
2.然后选中这些器件。
3、点击左下角Clones 图标。

你好   我按照你的步骤试验了一下   但是第五步就卡住了  求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2楼说的,如果你只想线  同步的话,你可以把一半的线做成group。然后copy,F3,选中create Synchronous ...

谢谢    这个方法很管用

网友(2021-09-18):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方法很管用

楼主用的那个版本的virtuoso?617 copy,F3界面没找到create synchronous copy选项

网友E:
这个在菜单栏里面有一个功能可以实现,

楼主(2021-10-19):
引用 网友A:
1,先拖出来一半的mos。
2.然后选中这些器件。
3、点击左下角Clones 图标。

如果没有xl关系   有办法可以克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在菜单栏里面有一个功能可以实现,

没有xl关系的时候  菜单栏里就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按照你的步骤试验了一下   但是第五步就卡住了  求支援

我的也是clones option那里是灰色的,根本没办法操作,平时基本都是用复制里面的synchronous copy(同步复制来实现克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xl关系的时候  菜单栏里就找不到了

没有XL关系可以把器件或者net 做成一个cell 调用两个,对称的放一下。比如 XXX_half

网友F(2022-02-09):
引用 网友B:
除了2楼说的,如果你只想线  同步的话,你可以把一半的线做成group。然后copy,F3,选中create Synchronous ...

您好,请问这个create synchronous的选项之前是有的,但是 重启virtuoso之后没有了,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问这个create synchronous的选项之前是有的,但是 重启virtuoso之后没有了,是为什么?
...

你是在xl、gxl状态下操作的?如果是L状态下是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xl、gxl状态下操作的?如果是L状态下是没得

原来如此,谢谢解答。

网友G:
+1  copy  F3界面也没找到creat synchronous copy选项

网友(2022-08-02):
引用 网友G:
+1  copy  F3界面也没找到creat synchronous copy选项

应该是没有XL关系吧,有XL关系才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