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结果与virtuoso不同

楼主(2021-07-12):
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计数器代码,在modelsim仿真功能是通过了的。通过DC生成了网表,将网表导入virtuoso进行数字仿真,结果就不对了,试了很多种办法也不能解决。请问这是哪里有什么问题吗?生成的网表应该不能出错吧?

module top(input clk,input rst,output wire out0,output  wire  out1,output  wire  out2);
reg [2:0] reg_ou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reg_out <= 0;
else reg_out <= reg_out + 1;
end
assign out0 = reg_out[0];
assign out1 = reg_out[1];
assign out2 = reg_out[2];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test; reg clk; reg rst; wire out0,out1,out2;
top my(.clk(clk),.rst(rst),.out0(out0),.out1(out1),.out2(out2));
parameter cycle = 10;  always #cycle clk = ~clk;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 = 0;  #52 rst = 1; end   endmodule

网友:
蹲一波答案

网友:
sdf 反标了没有?

网友:
感觉第一级的触发器有些蹊跷,out0就像是时钟(net9?)的反向,太奇怪了。这个flop应该只在时钟上升沿反转的。
建议另建一个schematic, 把第一级的触发器copy过去,单独做一个电路跑仿真研究一下。也许这种flop要在ADE设initial condition才能正常仿真。

网友(2022-11-03):
想问一下,DC综合网表导入virtuoso,需要哪些库呀?我用smic40的库综合,但是导入到virtuoso中时报了很多warning,
而且我在virtuoso中添加的smic40的库,没有logicgate  ,是我的库有问题嘛?

网友:
virtuoso可以进行数字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