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P的Cache命中率该怎么看?

楼主(2021-07-12):
如题,例如手机的bigLITTLE有很多ARM核,运行不同的任务,Cache的命中率会不会很低?毕竟有那么多任务在运行,Cache大小就那点。

于是手机CPU的Cache大小是如何去确定的?或者有办法知道它的命中率吗?

楼主:
像是PARSEC之类的benchmark是并行程序。但是有不同程序同时运行的这类研究吗

网友:
多核异构访问时现在有dynamic IQ技术,保证效率运行,此外现在有二级hybrid大容量cache兜底,所以一般效率不会差,正常说来一级cache都不会大于128K byte,这一级cache要求高速运行,效率最高,所以一般用CAM技术的全相连技术,而二级大的cache保证了命中率,一般用组相连技术

网友:
一般用组相连技术和内存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