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准源启动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1-07-12):
我按着这文章的样子画了这个启动电路,请问下这两个偏置的应该如何取值?poms导通要低电压,但真到设计了多少算是低呀?模拟新手起步中,谢谢各位大佬了

楼主:
还有那个电容大小的设计是怎么计算的,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启动电路检测的是运放输出点电压,理论上的简并点情况是,Vo输出维持高,此时M25截止,M28下拉M27管,通过M26恒流源对VN端灌电流,使得Vo端被下拉。
了解了原理之后,你就能尝试着去分析各个管子的取值和状态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启动电路分为启动和关断两个状态,这两个状态都需要仔细考虑。
启动状态:
1、M28下拉M27,M27导通后M26上的恒流源注入VN端,该注入电流不应过大,太大的注入电流导致VN上升过快,则V0点响应会存在过冲,环路稳定时间收到影响
一般情况下,微小电流(10%左右的注入电流)会比较稳定
2、VO被下拉之后M25开始导通,和M28管竞争,这点M25必须强于M28保证VO稳定后,启动电路能正常关闭,同时加入电容C3是为了增加这个竞争的时间,不至于VO刚降低,启动电路就被关闭,导致启动电路不断的开关断,环路形成震荡,所以启动电路关断时间不应过快,最好是VBG起来80%以后
之上的两点建议是常规设计思路,比较安全,但是牺牲的是启动时间,不适用于几us左右的快启动,如何进行抉择优化,根据项目指标要求和个人评判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启动电路检测的是运放输出点电压,理论上的简并点情况是,Vo输出维持高,此时M25截止,M28下拉M27管, ...

十分感谢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A:
这个启动电路检测的是运放输出点电压,理论上的简并点情况是,Vo输出维持高,此时M25截止,M28下拉M27管, ...

想问一下,10%左右的注入电流,这个电流是谁的10%

网友(2024-09-12):
Vo栅极浮空?Vo是哪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