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运行时生成cdl的问题

楼主(2021-07-12):
最近刚在学习lvs,用的实验室的smic55nm工艺,想做lvs验证,在export cdl时提示:*error* loadcontext:could not open file -"/home/eda/cadence/IC 51.41.150Hotfix/tools.lnx86/dfII/etc/context/64bit/auCore.cxt"

按照网上的方法尝试了,但还是不可以,求助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tools.lnx86 这个文件夹,很有可能牵涉到 软连接,你看看有没有做对,安装软件流程是否规范,还是解压别人tar下的包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lnx86 这个文件夹,很有可能牵涉到 软连接,你看看有没有做对,安装软件流程是否规范,还是解压别人t ...

你好,想问下还有别的可能性吗?软件是实验室服务器上的,不是我自己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想问下还有别的可能性吗?软件是实验室服务器上的,不是我自己下载的。 ...

你用的什么工具做的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工具做的LVS

我用的ic51

网友A:
51怎么做LVS?
用的DIVA? 还是calibre

楼主:
有人可以解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怎么做LVS?
用的DIVA? 还是calibre

是calibre

网友:
calibre 是 mentor的工具
不是caden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