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生成cdl遇到问题 求助!!

楼主(2021-07-12):
最近刚在学习lvs ,用的实验室的smic55nm工艺,想做lvs验证,在export cdl时提示:*error* loadcontext:could not open file -
"home/eda/cadence/IC 51.41.10otl/os.nx86/fI/etc/context/64bit/auCore.cxt"
按照网.上的方法尝试了,但还是不可以,求助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按正常情况下,两个文件只有一个可以运行,你是不是下想安装验证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正常情况下,两个文件只有一个可以运行,你是不是下想安装验证工具

我是想生成cdl,应该不需要再安装了,这些都是实验室服务器配置好的。

网友B:
2004年注册,在线6小时? 17年,现在6小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4年注册,在线6小时? 17年,现在6小时 ......

哦 你说这个账号吗,这个账号我昨天买入的。能帮忙解答下我的问题吗?

楼主:
有人能帮忙吗

网友(2022-11-28):
自己注册一个不就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