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阶放大器带宽计算

楼主(2021-07-12):
孙楠团队在VLSI2020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减小kT/C噪声的文章中,提出采用两阶放大器将噪声的PSD和BW分开。如下图所示。
请问关于带宽这一部分是怎么计算的,求指点。

网友A:
这要去向孙楠的学生请教啦!哈哈。
不过这个BW也不难算,因为噪声带宽的表达式是1/(4RC). 其中C就是输出看到的等效电容,在这个图里就是C了。R是输出看到的等效电阻,这个简单想一下就是输出给个电压源Vx, 然后每个Gm stage就是理想VCCS, 这样子从Vx流出的电流就是gm1*Vx*RL*gm2, 从而等效输出阻抗R就是1/(gm1*RL*gm2). 你再带到1/(4RC)里面去,就得到了文章里的公式。

不过这个文章我感觉他也没有说这种减少kT/C的技术优势在哪里?平时SAR ADC里面也不需要这么一个amplifier,现在加了这样一个放大器,虽然减少了kT/C噪声,但是增加了放大器噪声,又增加了放大器功耗。通过使放大器消耗很多功耗来减少kT/C噪声,感觉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没有看到本质的改变。如果有人有别的看法欢迎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去向孙楠的学生请教啦!哈哈。
不过这个BW也不难算,因为噪声带宽的表达式是1/(4RC). 其中C就是输出看 ...

没有实际做过这种结构,只是粗浅见解。

1. 针对相同SNR,前级驱动的C可以变小,这样可使driver 和supply 设计容易些。另外,同样的C的条件下,输入摆幅可以减小,可以方便driver线性度的设计。2. 在逐位比较中,Gm1R 可以隔离comparator。这样kick-back 和signal-dependent offset 可以小一些。
3. 逐位比较中,Gm1的噪声的确依然存在。但至少可以增大power来降低这部分噪声,而单纯S&H中kT/C很难打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去向孙楠的学生请教啦!哈哈。
不过这个BW也不难算,因为噪声带宽的表达式是1/(4RC). 其中C就是输出看 ...

如果没有这个采样电路, 文章中的cdac的单位电容就不能用1ff, 因为单边整体的cdac等效电容大概是128fF, 按热噪声来估计的话应该超过了热噪声的budget, 有计算器的朋友可以算一下。 另外两个放大器工作的时间很短, 所以功耗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我没有看到具体的功耗分析, 只是臆测。希望高手前来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实际做过这种结构,只是粗浅见解。

1. 针对相同SNR,前级驱动的C可以变小,这样可使driver 和supply ...

我没有理解的是为什么作者的出发点是去用一个active的sampler来作为SAR的采样,明明使用passive的开关电容是更简单的思路。这么说的话我感觉他们组在ISSCC上的那篇kT/C noise cancelling的文章更有说服力一点。这篇有点像是为了用这种PSD和BW可以decouple的技术而特意用了一个这样子的sampler. 不过思路是很有启发的,最近这种动态改变amplifier bandwidth来减小噪声的做法越来越流行了。

VLSI 2020 PPT.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理解的是为什么作者的出发点是去用一个active的sampler来作为SAR的采样,明明使用passive的开关电 ...

那一篇确实让人感觉很多方向都一下被他们搞死了。 他们之前还有结合统计方法的adc也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去向孙楠的学生请教啦!哈哈。
不过这个BW也不难算,因为噪声带宽的表达式是1/(4RC). 其中C就是输出看 ...

孙楠文章里提到,通过降低kT/C噪声,能够使用较小的采样电容,从而放松对ADC input driver和reference buffer的要求,这可以极大节省功耗、面积以及系统级复杂度。

网友(2022-07-12):
good topic
3q3q for share~

网友(2022-11-17):
噪声带宽是1/(4RC),R=1/Gm,Gm=gm1*RL*g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