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macro用两个不同的power pin时,怎么derive_pg_connect.

楼主(2021-07-13):
当macro有两个不同的power pin时,怎么derive_pg_connect?
一般情况一下,ICC只能derive一组电源地,但当我的macro有两个power pin时,这两个power pin在数字内部不连任何东西,仅仅只是连到模拟模块上。
那么这个多出来的power pin,怎么derive?  如果用UPF的话,感觉是不是复杂了,这个power pin只是模拟给它供电而已。。。。。
求助求助。。。。。

楼主(2021-10-28):
谁能回答一下呢?

网友:
derive_pg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derive_pg -power_net VCC -power_pin VCC

网友(2023-08-08):
楼主我想问一下,我目前做的这个和你的这个类似,也是两个power(avdd dvdd),一个ground,但是都与声明的电源和地的名字不一样,是不是还需要另外重新set pgpower net呢?或者我想将这个IP的电源与设计的VDD相连,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还有我想问一下,我在做fram的时候给macro设置电源地是如下命令,回车后既不返回#t也不返回#f想知道哪里出错了?
dbSetCellPortTypes "S018V3EBCDEFUSE_SISO32B3M" "*" '(("AVDD" "Power") ("DVDD" "Power") ("DVSS" "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