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Merge时替换指定的IO GDS

楼主(2021-07-13):
使用Calibredrv来merge TOP级的GDS时,有10个IO BUFFER (IO_1, IO_2, IO_3, .....  IO_10),
他们都是调用同一个GDS : REF_A

现在想把IO_2替换成另外一个GDS:REF_B,请问脚本如何写?
麻烦各位大佬提示一下关键字,谢谢。
(GUI上会操作,选中IO_2,右击property,替换即可)

楼主:
没人知道嘛

网友:
topcell 获取cell名
create ref 改参考库
import layout overwrite 替换掉cell

楼主:
感谢提示,刚刚已经找到答案,分享给后来人吧
$L delete ref TOP REF_A  xx  yy  0  angle 1
$L create ref TOP REF_B  xx  yy  0  angl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