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hold timing

楼主(2021-07-13):
小白一枚,问下cts后修hold,插buffer就好了,但是插的buffer,不也会造成setup变差么? 以最基本的2个reg的模型为例,reg1的d端输出到reg2的q端,中间插个buffer的话,那reg2的setup也会变差啊?

一直没动,感觉绕进死胡同了,求大佬点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但是我看一般的教程说的都是,前面hold不用管,反正后面插buffer就能解决,好像没有提到说对路 ...

实际修hold不需要考虑setup margin。 路径上的setup margin小,说明路径上的delay已经比较大。一般这种情况是没有hold violation的,也就不需要插buffer。
路径上的setup margin大,一般插入一个buffer对setup几乎没影响,插buffer就可以比较任性了。

极端情况也是有的 -- 不插buffer有hold violation,插buffer hold violation没了,但多了一个setup violation。通常这种都是非常高速的设计,根据具体情况也是可以修的。

网友A:
修hold,setup肯定要变差,最终只要满足时序要求就行。比如修hold前你的setup有500ps,修完hold后,setup变为200ps,但是时序要求setup有100ps,那么你的时序还是过的。

网友:
出现hold violation是因为路径上的delay小于capture flop的hold time requirement。 同时,路径上的delay小,通常也意味着setup margin远大于capture flop的setup time requirement。 插入buffer,牺牲掉一些setup margin,只要不引起setup violation,就不是问题。

以两个flop的模型为例子,reg1 --> reg2,中间没有其他门,这个场景是最有可能造成hold violation的。
为了简洁,忽略routing/net delay,忽略reg1, reg2 CLK skew。
路径上的delay = reg1 Tclk-to-q
如果 (reg1 Tclk-to-q) <  (reg2 hold requirement), 出现 hold violation。
同时,这个路径的 setup time = Period - (reg1 Tclk-to-q),一般是远大于 (reg2 setup requirement) 的,不会出现 setup violation。

插入buffer, 模型变成了 reg1 --> B --> reg2
路径上的delay = (reg1 Tclk-to-q) + (B Tcell_delay)
如果  (reg1 Tclk-to-q) + (B Tcell_delay) > (reg2 hold requirement),hold violation就消失了。
同时,这个路径的 setup time = Period - (reg1 Tclk-to-q) - (B Tcell_delay),通常仍大于 (reg2 setup requirement),也就不会出现 setup vi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hold,setup肯定要变差,最终只要满足时序要求就行。比如修hold前你的setup有500ps,修完hold后,setup变 ...

嗯。。。
但是我看一般的教程说的都是,前面hold不用管,反正后面插buffer就能解决,好像没有提到说对路径上setup有要求,提都没提。。。
那这样说来,实际上修hold的时候,对前面的setup的margin也有要求,不能太critical ? 还是说因为我们在cts阶段预留的skew的margin,足够修hold用了,所以不用管?

我原来还以为是不是有些特殊的delay  cell 可以做到 不让setup变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但是我看一般的教程说的都是,前面hold不用管,反正后面插buffer就能解决,好像没有提到说对路 ...

只要setup hold不打架都好说,修hold的时候先看看本级的setup margin有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B:
兄弟,我把信元转回给你了。回答问题是希望能有帮助,信元不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把信元转回给你了。回答问题是希望能有帮助,信元不重要的

哈哈,谢谢大佬